前辈们帮忙看看这根轴怎样加工呢?

楼主(2014-01-02):
前辈们,请给点加工意见,看看这根轴怎样加工比较合理呢?加工的时候需要打中心孔吗?还有就是我设计这根轴的时候需要画上中心孔吗?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设计的时候没打中心孔啊。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看完楼主的图纸。

网友:
技术要求上有提示啊。双顶。

网友:
这个技术要求上有中心孔

网友:
必须打,否则怎么磨加工?

网友:
一般来说,轴都是需要顶尖孔的,不然后期磨削不方便。

网友:
图上没画也没关系,车工自己会打的,不然没法车。

网友:
画的不错,,,,,,,就是键槽加工要换三次刀,,有点别扭。

网友:
轴挺重的,不打中心孔,轴承位同轴度啥的不好保证,

而且你那个两端固定周端挡板的,两个螺栓孔也都已经把中心孔的位子让出来了,赶紧打一个吧

网友A:
1.这个中心孔在加工时是少不了的,技术要求上有了图纸上可以不用画
2.两端面的四个孔可能不好加工(轴比较长,如何保证这钻出来的孔与轴向平行)
3.这个M150处要铣键槽?确定?我没见过这种设计(螺纹最好也要退刀槽,不然可能会出现螺纹拧不到位)
4.这根很多尺寸需要磨,最好在各段尾部加砂轮越程槽
整体粗车,调质热处理,精车,磨削

网友(2014-02-04):
车工自己会打的,不然没法车

网友:
先打中心孔,其次用普车进行车削,磨削,车螺纹,铣键槽

网友:
应该的画上,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这个中心孔在加工时是少不了的,技术要求上有了图纸上可以不用画
2.两端面的四个孔可能不好加工(轴比较 ...

.这个M150处要铣键槽,放螺纹止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