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工位和8工位的凸轮会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4-01-02):
现在一台成熟的6工位给袋式机械,想改造成8工位的,想问下各位大侠,6工位和8工位的凸轮会是一样的吗?凸轮的轮廓需要改动么?求回答,急

网友:
看上去你对凸轮的原理还不了解,先在网上找凸轮的工作原理了解一下

网友:
8工位的凸轮行程要小吧

网友:
8工位增加2个而已

网友(2014-06-20):
如果凸轮分割器的话是不一样的 ,同个型号八工位和六工位砖塔的滚珠轴承不以样大小 。要是自己做的凸轮就不知道了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

楼主:
貌似现在用上了,基本不要改

网友A(2014-09-23):
标准的机械凸轮分割器,肯定不可以改,除非你换掉内部的凸轮机构。如果用DD马达,更改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机械凸轮分割器,肯定不可以改,除非你换掉内部的凸轮机构。如果用DD马达,更改程序就可以了。

谢谢,经过试验,发现大部分的凸轮可以共用,少数旋转类的,角度会不一样,需要调整连杆的距离

网友(2014-11-26):
你好,我是做凸轮分割器的,如有需要欢迎来电15153647005邢生

网友(2015-09-18):
现在包装机做的怎么样?

网友:
应该要根据凸轮和连杆结构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