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注塑件上面的熔接痕是黑色的吗

楼主(2014-01-02):
大家知道为什么有的注塑件上面的熔接痕是黑色的吗

网友:
这里有个资料,可以参考下
http://www.doc88.com/p-74180016791.html

网友:
困气 塑料色 银粉不相融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压力过高,又产生焦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压力过高,又产生焦痕……

模具排气不良,困气受压温度升高,将料流前段烧焦。

网友(2014-03-05):
模具排气不好,模具温度太低,色粉熔融不好

网友(2014-04-21):
首先考虑是烧焦现象,其次考虑用的是什么材料,是否要求烘干等

网友:
考虑是烧焦现象,

网友(2014-06-03):
会不会是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