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专家支招:汽车换挡操纵机构零部件---换挡摆杆"W"曲面加工

楼主(2014-01-02):
汽车换挡操纵机构零部件---换挡摆杆"W"曲面加工方式(目前采用成型铣加工),请各位大侠支招,采用其余方式加工,谢谢!

网友A:
不一定要成型铣,直接数控加工即可啊

网友B:
首先你没指定材料和毛胚的样子,以压铸为例,可采用车+铣+线切割搞定,你原来成型铣的部分可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材料ZG310-570、毛坯压铸成型,线切割比成型铣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
楼主,先说说关于这个零件你编写的整套工艺流程,以及加工效率、加工后产品的精度保证情况。

网友(点评):
机加工艺"W”曲面采用成型铣,目前属于批量生产阶段,产品精度如附件图片。

网友(点评):
标题有注明,只针对W曲面,工艺采用成型铣刀加工。材料为ZG310-570,毛坯为精铸件,目前坯件为客户提供,材料不能更改、毛坯状态不能更改、新的加工方式效率不能比成型铣加工低(目前最头疼的问题);如能更改材料...

网友(点评):
成型刀加工本来就类似于专机加工,相比来说效率、精度本来就不错。再说楼主,这个零件我比较好奇你的装夹、定位怎么弄的。说实话,加工这玩意如果用线切割的话装夹、定位方便点,普铣如何装夹、定位不是件容易事。

网友(点评):
以球头、内孔、端面定位,线切割效率低、成本太高。这个零件已批产,但是瓶颈工序,如果增加设备成本过高、也不能实现工序同期化,只能从工艺上想办法了。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回答,相信之前这套工艺是你们的成熟工艺,贸然更改工艺导致尺寸精度不稳定。想问下您,这个工件成型铣装夹、拆卸时间很快吗?相信这东西成型铣应该有一套装夹定位的工装,可否考虑下适当改进下工装?

网友(点评):
工装可同时加工多件。求能有更好的去除材料加工方式

网友(点评):
传统的加工方式无非车铣刨磨,在不增加设备成本的情况下,选择成形铣刀铣削是最合适的。换成常规铣刀铣削的话,不仅需要增加钳工划线这道工序,同时在铣削W面时会产生较大的过渡圆狐。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下刀具

网友(点评):
可以考虑下换个好些的刀具;或者修磨下刀具,改进刀具的刃角,这样加工的效率比较高。

网友C:
总想听别人的方法,可不把自己的工艺说一说,不然本人告诉你一个效率倍增的方法

网友(点评):
标题有注明"W"曲面为成型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想听别人的方法,可不把自己的工艺说一说,不然本人告诉你一个效率倍增的方法

是不是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成型铣,直接数控加工即可啊

数控车、铣?得考虑QC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想听别人的方法,可不把自己的工艺说一说,不然本人告诉你一个效率倍增的方法

标题有注明,只针对W曲面,工艺采用成型铣刀加工。材料为ZG310-570,毛坯为精铸件,目前坯件为客户提供,材料不能更改、毛坯状态不能更改、新的加工方式效率不能比成型铣加工低(目前最头疼的问题);如能更改材料该W曲面可采用粉末冶金挤压成型(有成熟工艺借鉴)、或对现有材料坯件W曲面冷挤压整形(但需更改毛坯余量),只考虑机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没指定材料和毛胚的样子,以压铸为例,可采用车+铣+线切割搞定,你原来成型铣的部分可用线切割

材料ZG310-570、毛坯压铸成型,线切割比成型铣成本高、效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没指定材料和毛胚的样子,以压铸为例,可采用车+铣+线切割搞定,你原来成型铣的部分可用线切割

看到第二三个字眼,发现自己多余了,只要那个w面的话,就顶5楼的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