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轮传动,大家看看这种结构可行吗

楼主(2014-01-02):
大家看看这种结构可行吗,功率比较小,1为转动辊,同时转动;2为伞齿轮,小伞齿轮为主伞齿轮;点画线(φ70)圆为传递圆形物体。两辊之间应该也可以用万向联轴器,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A:
请你说清楚你的问题,不说你的设计目的,很难给你提出可行性建议。

网友(点评):
夹角必须是90度吗,这方面用的比较少,不太熟悉。

网友:
如果是传递圆形物体,而且是往一个方向,两个摩擦轮就不该设计为如图的的旋转,一正一反,要是单方向传递简单一点就两个锥轮。

网友(点评):
摩擦轮之间要求有压力调节装置,不然可能会打滑,位置有限。

网友:
你的方案可行,但是有问题。两锥齿轮的夹角要是90°不能是60°(非标)。
用万向联轴器也可以,一端输入,两个转动辊之间用万向联轴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说清楚你的问题,不说你的设计目的,很难给你提出可行性建议。

看看

网友(点评):
非标件,你怎么不做锥齿轮呢。你的设计目的是什么。

网友:
如果功率不大可以考虑把锥齿轮传动改成摩擦轮传动。这样你的方案就没问题了。
摩擦轮传动不受夹角限制。锥齿轮传动的夹角要90° 。

网友(点评):
"锥齿轮传动的夹角要90°",没有这个限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看

如果是都是90度的话下面的小齿轮不能垂直向下,电机不好固定,如果确实不能的话只有想别的办法了

网友:
夹角不是90度也可以吧?
貌似不常用

网友(点评):
呵呵,今天我也在手册上查到了。谢谢

网友(点评):
这样的一般是万能铣头上 用的多

网友:
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是不是说
转动辊1,点画线(φ70)圆为传递圆形物体以及小伞齿轮输入轴是固定的,问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保证目前状况的传动?
相对而言,我觉得,伞齿轮的结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的方案当然可行,不必怀疑。要考虑的只是制作方便与否和成本问题。
不过与用万向节方案相比,无疑要好许多。
至于成对伞齿轮的夹角是否一定要90的问题,我有个帖子里有夹角45°的8对伞齿轮一起使用的实例,感兴趣可以去看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537

网友(点评):
今天想了想,三个齿轮同时恐怕不行,上面两个绝对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三个齿轮齿数一样当然不行,像你画出来的那样就可以。

网友:
原理上是没啥问题。
关键是实际上行的通吗?
锥齿轮对轴的刚性、定位比较敏感。
轴承选用、安装尤其重要。

网友:
感觉R35的物体转不起来。。。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转动辊上有传动带没画出来,是靠传送带传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