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粗糙度怎么车

楼主(2014-01-02):
经常要车槽,但粗糙度大不到,用砂纸抛的,应该怎么样车呢?还有就是平端面的时候工件中心线速度不够,车不光,应该怎么车啊?

网友A:
热处理后不需要后加工吗?

网友B:
普车不行吧(大师级别的能行),数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车不行吧(大师级别的能行),数车吧

是数控车,但我还是车不到要求,请指教!

网友(点评):
数车你用砂纸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不需要后加工吗?

需要磨外圆,但有时不要磨,怎么做呢?

网友:
用车床车会不会打刀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数控车,但我还是车不到要求,请指教!

那达不到怎么办?

网友:
槽还可以,端面有点麻烦,不过也不是达不到。小刀尖PVD涂层正前角刀片低转速车削。

网友C:
车端面好像有个恒线速这个指令吧!也许能解决线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端面好像有个恒线速这个指令吧!也许能解决线速度的问题。

我4000转车,但中间还是有几个毫米不光!

网友:
上普车试试看

网友:
试试滚压刀,可以上淘宝看看,内孔使用内孔效果很好的0.4内,不行只有磨了

网友:
端面上平面磨

网友:
买带修光刃的刀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4000转车,但中间还是有几个毫米不光!

总会有一点的,实在不行只能抛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