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机构

楼主(2014-01-03):
机构工况有两个位置,分别是水平和竖直,水平为工作状态,竖直要求不高,为避让光线。现在要做一个高精度定位装置,用于机构从竖直转到水平时定位固定,电动和手动都可以,有什么好的意见啊!谢谢啊

楼主:
补充说明下:机构不用考虑负载问题

网友:
齿条,齿轮,往复是否可行

网友:
或者连杆机构

网友(2014-02-11):
连杆机构

网友(2014-05-31):
转位气缸

网友(2014-12-08):
旋转轴+两个限位块+锁紧螺丝,手工旋转,靠紧限位块,锁紧螺丝。

网友:
自动定位还是手动定位??

网友(2015-01-08):
跟着学习下……
有图吗?

网友:
用旋转气缸,简单啊

网友(点评):
对,可以用90度的旋转气缸

网友(2015-05-06):
旋转气缸就行,或者齿轮

网友(2015-09-01):
齿轮,回转气缸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