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32液压油和HM32油能互换么?

楼主(2014-01-03):
请问,公司有台加工中心,主轴箱润滑要求加ISO:VG32标准的润滑油
但是经销商说,没有VG32的,它是老标准,现在都是HM32的
这两种油能互换么?
如果能互换,主轴箱里剩余的VG32油,如果不清理倒出,直接参进HM32有问题么?

网友:
iso和HM是不同的标准,一个是国际的,HM是国内的。
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粘度没变啊,都是32里斯。

尽量不要混用,把残油清空,再用新油清洗油箱,放掉冲洗油后最后加入一遍新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