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协做硅胶皮带,皮带周长尺寸如何确定?

楼主(2014-01-03):
图纸实际算出来周长为480.75mm,请问开模时候周长放到多少合适?

网友A:
做皮带的长度也会有一定误差,设计时要考虑可调或张紧。

网友:
这个肯定要考虑材料的伸长率的问题,而且必须预留张紧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皮带的长度也会有一定误差,设计时要考虑可调或张紧。

之前的设计尺寸为700,给外加工的596,差别好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设计尺寸为700,给外加工的596,差别好大

差这么多直接退货,5mm以内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这么多直接退货,5mm以内正常

反而那样装上正好合适,安装690左右做的回来都是皮带长了

网友(点评):
你这哪是皮带呀,应该叫橡皮,如果是这样你考虑一定的拉伸量都能用的, 按你以前的比例 , 算出480mm, 定做410mm可以了

网友B:
可以根据公式计算的呀,再考虑一定的余量用张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公式计算的呀,再考虑一定的余量用张紧装置。

没找到公式!

网友:
我们公司皮带周长误差一般控制在计算正负30m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