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8铜球,中间直径8.5孔,大批量。求加工方法

楼主(2014-01-03):
直径18铜球,中间直径8.5孔,大批量。求加工方法

网友:
用数控车床在板料上面车直径18的圆弧,误差在10丝到20丝左右吧。车2块,再用中心钻钻个8.5孔,再把两块板装夹起来就行了。不过这种方法钻的孔误差很大。

网友(点评):
根据楼主的描述,孔是粗加工孔,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没公差要求什么?直接模具成型就好了。

网友:
不知楼主所云何物?是加工整个零件还是在球来加工18的孔??

网友:
楼主,根据你的描述,可以采取如下方法:加工中心做个上、下模,上下模用螺纹连接,工件放到下模上,上模压死,上下模上钻个通孔。这样可以批次加工零件,效率高,精度还不错,加工成本也不高(普通台钻上就可以做了)。

网友:
成型钻模

网友:
开模最好,而且成本也不高~~~

网友:
说说脆性黄铜球阀的球加工方法,红冲毛胚,钻床扩孔,改装仪表车车球(圆度2丝内),两面仪表倒角,铣中间槽,抛光,电镀。

网友A:
车球的时候是夹具内撑内孔,一天产2000到3000

网友(点评):
8.5的孔你确定可以内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球的时候是夹具内撑内孔,一天产2000到3000

好法子,顶一个,打算用哪个型号的床子,,,

网友:
仪表车床就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球的时候是夹具内撑内孔,一天产2000到3000

我最小用过7毫米内涨的夹具,不过还得看孔深度有多少。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用自动车床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