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丝杆磨损等问题

楼主(2014-01-03):
公司里的切割机有20几台,都是电机带动丝杆上下运动来完成切割的动作,最近一直各种毛病,现在维修人员天天加班修理都修不过来,有时候一天修几次。最多的是丝杆磨损,丝杆和丝杆螺母卡死,现在丝杆和丝杆螺母都是45钢的,以前有试过使用过青铜的螺母也是不耐磨,短短一两个月就磨得粗牙变成细牙了。维修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装配好后,卡死转不动的现象,大家给分析分析,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加工的问题呢,还是设计缺陷?另外底部的深沟球轴承也经常坏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想不坏都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想不坏都难

大侠,能不能集体点出不妥之处?

网友:
呵呵。。。负载过大、加工、装配精度等都可能导致磨损。逐一排除吧,垂直运动的丝杆需考虑工作台重量

网友:
还有,个人认为底部轴承老坏应该是受力点有问题,况且你这种结构,我认为底部应该采用推力轴承。问题解决后,回复下,让我也学习学习哈。

网友:
丝杆的同轴度怎么样?还有看上去你这工作台是竖着的,底下怎么会用深沟球轴承?换圆锥滚子轴承试试?要成对使用的。。
你这老修,丝杆、螺母是换了新的吗?丝杆的热处理怎样?还有润滑。。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
裝配不良或者隻架強度不夠造成力量不均

网友:
“求解:梯形丝杠的持续润滑及润滑脂保持”

网友:
搞不清楚哪个是丝杆。下面边上两根?

第六感觉告诉我:是设计问题

网友:
设计时计算过有木有哪?
润滑考虑过有木有哪?
装配时平行度考虑过有木有哪?
材料的胶合考虑过有木有哪?
热处理选择考虑有木有哪?
零件的一些形位公差选择有木有哪?
。。。。。
还有一些其他的东东考虑过有木有哪?
有木有哪。
有,木有。
。。。。。

楼主:
丝杆螺母有没有好的材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