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的中心高是什么定义的?

楼主(2014-01-03):
请问各位,数控车床的中心高是什么定义的,谢谢!

网友:
一般不就是溜板平台到卡盘中心距离吗

网友:
定义??如果你要这些理论的话那就翻书去。中心高是工件回转中心线上的点,你装的刀的刀尖和这个中心高有密切的联系

网友:
这个高度跟你机床的结构布置有关。以前的普车的话,这个位置可能跟人体学有关,可数控在这方面就不那么严格了。

网友:
数控车床技术文件里一般有“主轴中心高距地面”、“刀架中心高”等参数,
比如某型号车床给出主轴中心高距地面为1050mm,这个设计参数我觉得是主要指导安装高度,对加工中装夹刀具不起作用;
机床设计时会给出“主轴回转轴线到滑板平面”的距离(比如100mm),刀架中心高是标准的(比如某卧式六工位刀架63mm),由刀架厂家负责保证,这样再配上一个刀架垫(37mm),把刀架垫安装到滑板平面,刀架安装到刀架垫上,就保证了主轴回转轴线与刀架回转轴线的等高。装配时通过配磨刀架垫或者刮研保证装配精度。

网友(点评):
今天我的一个朋友给了我这样一个答复:车床中心高,就是主轴中心线和刀塔的内径刀架中心线的垂直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