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转机构,求助

楼主(2014-01-03):
请教各位大神,如图需求,可以采用哪些机构可以实现翻转并承受相应压力,不胜感激。目前在设计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空间,空间大小!请各位给些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东西自重多少?另外你那个400mm在图框之外,那是什么东西?反过来要承受80N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自重多少?另外你那个400mm在图框之外,那是什么东西?反过来要承受80Nm吗?

400mm的方框就相当于是个基座吧,绕着A旋转180度,自重3KG左右。我原本是打算用齿轮定轴转动的,可担心强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0mm的方框就相当于是个基座吧,绕着A旋转180度,自重3KG左右。我原本是打算用齿轮定轴转动的,可担心强 ...

这里给的信息少了点。前两天发帖,有人告诉我通过大减速比的减速电机,分分钟搞定500Nm。嘿嘿
你看看人家集成好的旋转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给的信息少了点。前两天发帖,有人告诉我通过大减速比的减速电机,分分钟搞定500Nm。嘿嘿
你看看人家 ...

哦,那我去找找看看,我这个是打算做座椅的腿托的翻转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那我去找找看看,我这个是打算做座椅的腿托的翻转机构

那个多是翻转90度的吧,有翻转180度的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