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啮合齿轮计算求助

楼主(2014-01-03):
最近遇到一对内啮合齿轮,一直计算不出来,还请大家帮忙,参数如下:

  小齿轮(外齿轮)齿数:12,用卡尺测量的齿顶圆直径71.6,齿根圆直径51.6

 大齿轮(内齿轮)齿数:60,用卡尺测量的齿顶圆直径294,齿根圆由于卡尺量程不够,没有测出来。

中心距测量的是120.11,这个数据是用数控铣床测量后计算出来的。

我推算的模数是5,需要变位,小齿轮变位系数只能小于0.4,选0.16时,算出齿顶圆直径与实际测量差别不大,但是齿形比实际瘦,齿根部分也不对(我是将图1:1打印出来与实际小齿轮对比)。

请大家帮忙算一下,怎样变位?有没有可能是英制的?(齿轮是国外的)

网友A:
你的数据基本接近实际参数。需要细化。
模数如何推算的?
小齿轮跨2齿和跨3齿的公法线量过么?
小齿轮的变位系数小于0.4会根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据基本接近实际参数。需要细化。
模数如何推算的?
小齿轮跨2齿和跨3齿的公法线量过么?

模数是根据齿全高h=2.25m,齿全高用卡尺测量的,小齿轮是9.3,大齿轮是11.9,小齿轮跨2齿和3齿的公法线没有量过,根据公法线可以推出什么来?我在CREO里面参数化的齿轮模型,设置为m=5,z=12,压力角20.14°,变位系数为0.4,模型特征生成失败,变位系数设为0.35时,齿顶就变尖了

网友(点评):
根据公法线才能准确测绘模数!根据齿高测是不准的!

网友B:
如果按照你给的数值的话,小齿轮的变位系数要是小于0.4,会产生渐开线干涉。所以还是变位系数取得不对,不过要取得一模一样还真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你给的数值的话,小齿轮的变位系数要是小于0.4,会产生渐开线干涉。所以还是变位系数取得不对,不过 ...

变位系数怎么选择?我只能算出变位系数和,各齿轮的变位系数只能猜,变位系数大于0.4以后,在参数化三维模型里输入参数,无法生成,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