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钛合金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4-01-03):
直径480 厚度60 左右的锻件不锈钢圆饼  内部包着一层直径大概450 厚度45的 钛合金

据说钛合金不能锻造 所以包了一层不锈钢锻造

要求去除外部不锈钢后  线切割加工成 直径大概在450 厚度13的圆饼 三件

现在的问题是  频繁断丝,我分析原因主要是导电块夹丝,类似割铝那样和导电块产生放电

有什好办法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长600左右 宽200左右 厚度10 的不锈钢锻件内部 包着一层 长580 宽180 厚度在5毫米左右的钛合金

要求去除不锈钢后   把钛合金铣平  请问这么薄的板并且内部钛合金凹凸不平应该如何装夹

网友:
把电流调小点,把脉冲间隔放大点。把导电块旋转到好的位置或者更换。
我也不是经常切割,偶尔切割好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不锈钢和钛合金接触的地方有点什么问题?找找原因

网友:
没接触过钛合金

网友(2020-11-04):
有需要TC4钛合金材料的加工可联系我:18700739260

网友(2021-05-07):
会不会是不锈钢和钛合金接触的地方有点什么问题

网友(2021-07-07):
俺也没接触过钛合金,除了眼镜,说是钛合金的镜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