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钛合金加工问题!

楼主(2014-01-03):
直径480 厚度60 左右的锻件不锈钢圆饼  内部包着一层直径大概450 厚度45的 钛合金

据说钛合金不能锻造 所以包了一层不锈钢锻造

要求去除外部不锈钢后  线切割加工成 直径大概在450 厚度13的圆饼 三件

现在的问题是  频繁断丝,我分析原因主要是导电块夹丝,类似割铝那样和导电块产生放电

有什好办法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

还有就是长600左右 宽200左右 厚度10 的不锈钢锻件内部 包着一层 长580 宽180 厚度在5毫米左右的钛合金

要求去除不锈钢后   把钛合金铣平  请问这么薄的板并且内部钛合金凹凸不平应该如何装夹

网友:
楼主,针对薄的板并且内部钛合金凹凸不平如何装夹,可以采用如下方法:装夹薄板时应采用带用斜度的“撑板”,使工件紧紧贴在工作台台面上。

网友:
学习了,从没接触过钛合金,难得啊,涨下见识

网友:
锻件如果没有热处理线切割很容易变形夹丝,应该不是导电块夹丝,割铝时是因为钼丝表面附着了绝缘的氧化铝所以会与导电块产生放电的

网友(点评):
正解!钛合金的韧性太好了,即使你用不锈钢包夹,钛合金内部依然有弹性形变。当你试图用线切割割开零件,形变释放的结果就是断丝

网友:
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