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重载型球支承么?

楼主(2014-01-03):
有象附件里面的球支承么?要求承载500kg左右/单个

网友:
直线轴承?

网友A:
这种东西吧,万向球,不过这个好像都是多个成组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吧,万向球,不过这个好像都是多个成组使用的

是多个组合使用,但单个最大82KG额定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