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推拉钢索振动试验!!!

楼主(2014-01-04):
我们为某直升机配套推拉钢索,该钢索为柔性的,可在空间范围传递操纵力和位移,产品技术鉴定时军代表提出,产品的振动试验需在工作状态下进行。但是该产品最长将近4米,试验设备很大,无法让产品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振动试验,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我做过这些东西,很贵的,你放弃吧,你根本玩不起的,

要建立一个仿真震动试验台,是液压伺服与多凸轮系统的组合体,把你要试验的设备放在上面,在‘高模拟状况下’,进行试验,各国都是这么玩的,你那个军代表也没说错,起码没有应付,

有技术问题不明白,我可以再教你,所有的都可以,但一般是玩不起的,全套东西我这里都有,技术上,你有具体问题,可以提问

网友(点评):
万一楼主找到投资呢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找到投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俺玩这个,知道谁有银子,谁需要,不是泛泛哪个公司都可能上这些东西的,

网友(点评):
LZ好像是某军工厂的,那去国家的试验台做这个试验是不是可以?或者国内没这种试验台?或者用不起这种设施?

网友B:
楼上大侠说的很对,玩这东西需要很大的成本,我以前有幸参观过直升机的仿真振动实验室,基本上试验机的大小是真正直升机的十分之一左右。国内做直升机,你说的是景德镇的602所(中国直升机设计研究所)吧。

网友:
越做越难,不断攀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大侠说的很对,玩这东西需要很大的成本,我以前有幸参观过直升机的仿真振动实验室,基本上试验机的大小 ...

是的,正是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这些东西,很贵的,你放弃吧,你根本玩不起的,

要建立一个仿真震动试验台,是液压伺服与多凸轮系 ...

多谢指点,我们做这个钢索有两年时间,但是就是工作试验让我们头疼,比如高低温工作试验,振动冲击加速度试验等等,无法模拟飞机在工作状态下进行。后续工作中有不明白之处我定要虚心请教师傅,我先谢谢您!

网友(2014-07-03):
不懂啊  高大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