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拉丝机的问题

楼主(2014-01-04):
请教关于拉丝机的问题,我是新手,哪里不对请大师指教。有没有一种拉丝机可以用作储罐(两头封头)的外面(内面)的拉丝,储罐的直径和长短很大,而且尺寸不定。拉丝机可以根据设备的尺寸调整的。在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拉丝机

网友:
这个直接用拉丝板作罐不行吗?
我们原来做过拉丝板作罐的,有损伤的再半手工修补一下。

楼主:
我们之前也用过拉丝板,小设备还可以,大设备损伤很大,地方多,所以考虑成型后在拉丝

网友(点评):
很多是半手工拉丝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之前也用过拉丝板,小设备还可以,大设备损伤很大,地方多,所以考虑成型后在拉丝

没有成品的拉丝设备吗

楼主:
用桶体抛光 那套设备行不行

网友(点评):
估计是有的。只是我没接触过。请看看专业的制罐厂商。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桶体抛光 那套设备行不行

我找厂家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