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夹具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4-01-04):
图中定位底面的的那个垫的东西,我用圆圈圈出来了,我查了夹具设计手册但是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它叫什么,是标准件吗?有什么技术要求?谢谢大家了。

网友:
是不是等高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铁?

好像不是,垫铁应该是垫机床的吧,我这个是夹具的,不管怎样,还是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铁?

刚刚查了下,垫铁的大小也差不多,应该可以用,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垫铁

谢谢你啦!

网友:
支撑板没画全?

网友:
额,一面两销的定位方式。这两个块的上表面就是定位基准面。名字嘛随便起,尺寸根据零件大小自己定,

网友:
等高垫块吧,控制工件的底部的定位基准的

这两个是有厚度要求的,厚度公差得看你的零件的精度要求,一般至少要比零件精度高一级,而且面积不能太大,还有硬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