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圆在SW里面怎么画?

楼主(2014-01-04):
在SW草图里面画一个周长为31mm的圆。
我先画一个圆,请问:接下来我如何定义其周长31mm?

网友:
31/3.1415926不行?

网友A:
标直径,修改数值为"=31/pi " 。就有了

网友(点评):
SW好像只能这样,Proe可以直接设置周长自定义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直径,修改数值为"=31/pi " 。就有了

有了,3Q!

网友:
计算后画。

网友:
圆周通过计算标直径好些。
圆弧的话,倒可以直接标弧长。

网友:
标直径尺寸  然后 直接修改尺寸就行了

网友(2015-08-19):
直径修改为9.87,这个也是采用31/3.1415926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