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液压系统几点建议

楼主(2014-01-04):
1.在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时,首先考虑是功能的实现、使用寿命、价格。绘制液压原理图后,要计算所有需要的选型参数,特别复杂的液压系统一定要有计算说明书,要不以后可能有麻烦,如果没有麻烦,你应该是高手中高手了。
2.对于精密的液压系统,控制精度高,选用伺服阀和比例阀请注意液压油等级和过滤器的选用;不要节约过滤器的钱,不要采购垃圾的厂家的液压油。
3.在选用油泵和电机之前,最好要画出输出功率图,尽量做了系统节能。
4.要严格控制油温,所以在设计油箱、冷却系统、空气滤清器时需要计算,不能随意。
5.在选用液压元件的参数时,我个人觉得要保守点,特别对国产的液压元件使用的压力等级和寿命要打折扣。具体打多少折扣在此不好说明,私底下可以沟通。
6.对于液压马达选用型时,首要考虑是马达输出功率,一定参考马达输出的功率曲线图。
7.管道大小选型一定要计算好,在设计油路板时候,要综合考虑,少打工艺孔,减少弯道流道。
8.在整个设计中要为调试和检修中留压力检测口。
9.要考虑噪声,共振现象。
10.整个设计还需考虑好液压系统制作 ,装配过程中清洁度。
写得很乱,希望大家补充!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经验啊,感谢分享

网友:
液压菜鸟,向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学习了 言简意赅

网友A:
请教楼主要输出功率干啥用?怎样才算系统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要输出功率干啥用?怎样才算系统节能?

功率相匹配就

网友:
楼主慷慨,学习了
楼主能讲讲齿轮泵的设计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你开发齿轮泵吗?我们可以聊聊!

网友(点评):
恩,我现在就是做这方面的工作,想多了解些!

网友(点评):
加我q:87717348

网友:
谢谢楼主,最近需要设计一个液压泵站,能够用到。

网友B:
马达的选型有点困难 能不能细说下
最近忙一个马达的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达的选型有点困难 能不能细说下
最近忙一个马达的项目

你直接说说在马达选型方面有哪些困难?
最好详细寿命,我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好吗?

网友(2014-02-13):
设计的时候稍微考虑下工艺性

网友:
我向楼主请教个问题,液压系统设计时压力油管道与主管道如何却别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C:
您好,楼主,在液压系统设计中,按照样图序号,那些是压力油管道,那些是主管道,恳请楼主指教

网友(点评):
你的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楼主,在液压系统设计中,按照样图序号,那些是压力油管道,那些是主管道,恳请楼主指教

那您座系统时,要考虑到管道的流速问题,你是如何确定各部分的流速的

网友:
学习了!原来液压是如此的有学问!

网友(2014-03-28):
学习了) o  ~( A4 G+ z- j

网友:
学习了,最近正在学习油箱的散热均衡问题

网友(2014-07-01):
楼主说的这些确实都很重要,做为菜鸟一定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