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弹簧筒夹制作锯口夹具

楼主(2014-01-04):
第一次设计一套夹具,没什么经验。求助了来了,这是一个简图示图,主要尺寸标注了一下。请问,这套东西能用吗?造弹簧筒夹的弹力,在松开板手时能自动弹出来吗?参考过六角车的夹具。
请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
锁松紧的行程太短,不利于装夹和退件。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啊!多谢提醒。请帮忙看看还有其它什么问题吗?是否需要增加弹簧顶出呢?

网友:
看不懂的悄悄闪过

网友A:
工件是什么样子的?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是什么样子的?看不清楚。

看不清?点击图片可以看到原图。谢谢。

网友B:
结构看没问题呀,你的凸轮要计算一下能不能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看没问题呀,你的凸轮要计算一下能不能锁紧

不用弹簧,靠弹簧筒夹自身的弹性能不能弹出?还有,小工件有三段直径,要在最小的直径段锯条2.7的槽。显然,不能夹持大头,要夹持中段才够稳。这就要增加了那件洋红色的“工件套件”过渡。除了这个办法,还能有更优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C:
1、弹簧筒夹尽可能要找规格品来修改;图示之筒夹外形是否合于市贩品,要确认;
2、弹簧筒夹有其同心度范围,一般在0.02~0.05之间,要考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弹簧筒夹尽可能要找规格品来修改;图示之筒夹外形是否合于市贩品,要确认;
2、弹簧筒夹有其同心度范围 ...

1.筒夹是根据工件随意地画的,有标准件当然更好。
2、此处是在工件尾部锯槽,同心度应用在哪方面?我不明白,请指教。多谢。

网友(点评):
弹簧筒夹是有标准,你这外形像 5C 弹簧筒夹

网友:
你的设备是什么?工件要加工那些地方?工件精度如何?

网友:
还有你的30度,单边15度,很容易卡死,主要是太接近自锁角了。

网友(点评):
建议先去看看各国弹簧夹头的标准。

网友(点评):
我们的铣床上装钻头的夹套,和你的差不多,我到看到他们换刀时,还的从上面敲一下,所以我老感觉角度太小,有可能导致不能自动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