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功率请教

楼主(2014-01-04):
我想用电机和丝杠带动140公斤的平台,垂直平稳升降,要求5-7秒行程1.5米,请问我应使用多大功率的电机和直径的丝杠,最好能提供详细的计算公式,谢谢大家了!
是不是用步进电机和变频器调速?

网友A:
步进电机和变频器调速?这个可以一起用吗?先确定好定位精度,之后选用步进或三相电机。之后就根据额定转速,一步步算下去。还一个重点不是电机一定要带刹车的,不然断电会下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和变频器调速?这个可以一起用吗?先确定好定位精度,之后选用步进或三相电机。之后就根据额定转速, ...

1、电机和丝杠没电还会下滑吗?
2、怎么算这个功率,详细步骤和公式,可否解答一下,麻烦了。

网友B:
在网上搜伺服电机计算,现成的。或者找本丝杆资料,上面有例题,水平运动,垂直运动都有。按这个来,步骤全是现成的。还有一个是电机出力除了考虑重力,还要考虑加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搜伺服电机计算,现成的。或者找本丝杆资料,上面有例题,水平运动,垂直运动都有。按这个来,步骤全 ...

谢谢各位大侠,我再查查资料,有啥不懂的再请教你们。万分感谢!

网友C:
随便找个丝杠的样本,就会有计算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丝杠的样本,就会有计算方法

网友:
打个电话给卖电机 让他们选吧  我也学了好久 这个不是3 5 天就会的

网友:
直觉告诉我,你的问题远没有选电机和丝杠那么简单,该装置的结构方案才是最重要的。机构不合理,可能会以失败告终。

网友:
有条件的话,使用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杠,这个在网上应该有例子

网友:
楼主,步进电机和变频器是不能一起使用的哦!
另外,二楼也提到了,你的定位精度是多少?是1cm?还是1mm?还是1um?
定位精度1cm的话,变频器加普通电机就可以了。
定位精度1mm的话,就需要伺服电机加伺服驱动器了。
定位精度1um的话,需要伺服电机加伺服驱动器,再加高精度光栅或者磁栅做闭环控制。

网友:
精度决定

网友(2014-02-08):
选电机的关键还是在上升段的加速度。如果没有加速时间的要求,就只需要克服结构本身的摩擦力,你会发现你选出来的电机功率可能只有几十瓦。但是最后的结果是加速非常缓慢,可能是以分钟甚至小时计算的。
F=ma,根据加速度计算推力        P=FV,V是平台的运行速度,根据你提供的数据,取0.3m/s
考虑传动损失,需要乘以一定的安全系数

上面的计算式是忽略结构本身摩擦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