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DPE-135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1-04):
公司有份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图纸,材料如图:HDPE是高密度聚乙烯,但135是表示什么?
熔点?老美哪个企业产品代号?外国聚乙烯材料系列代号?

网友A:
135加45不就等于180吗?你这里可能是45度转角的弯管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5加45不就等于180吗?你这里可能是45度转角的弯管材料。

考虑过,这个零件是一个覆盖件,板材,没有管子,所以应该不是弯管材料的角度代号

网友(点评):
是否代表分子量呢

网友(点评):
百度百科中“HDPE的品级一般具有的分子量范围是40 000~300 000”,貌似不像分子量

网友A:
生产HDPE板材的厂家比较多,各有各的code。如果上McMaster Carr找HDPE板材,不必介意135这个编号。只须尺寸给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产HDPE板材的厂家比较多,各有各的code。如果上McMaster Carr找HDPE板材,不必介意135这个编号。只须尺寸 ...

谢谢。我现在想找国内的替代材料,对于此零件所需的机械性能不把握,所以最好是搞清楚这个代号和这个材料的性能,才方便选择。

楼主:
等专家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