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转速低,扭力变小,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4-01-04):
用得是经济型的数控车床,想用铣槽。用200转的速度,但铣不动。能不能把变频器换大。行吗?还请大侠关照了

网友:
转速变低,扭力变大的,你的功率不够???

网友(点评):
变频主轴是这样的 转数越低扭力越小

网友:
低转速高扭力

网友(点评):
变频不适用

网友:
在刀架上加一个动力头,动力头上装铣刀就行了,不过机床的相关电路要做适当改进。

网友:
楼主,不需要换变频器。一般变频器都有一个功能,就是低速转矩提升,一般在参数1或者参数3设置吧,可以提升转矩的,但也不要提升太多,以免变频器过电流而停机。

网友A:
改变皮带的直径比

网友:
看了楼主的问题描述,我以为是数控铣床

网友:
无极调速的主轴  转速越低,扭矩越小。可以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但这样安全系数低一点。建议跟换好点的刀具,提高主轴转速这样效率又高又可不改变设备。

网友(点评):
大侠,变频器参数调节会不会影响原来的性能呢?

网友(点评):
改变了当然会影响,通过变频器改变低速的扭矩就是要调高变频器 的电压和频率的输出,可以适当的增加电机的扭矩,看是这是有限制的。输出电压和频率不能超过电机额定的电压和频率且不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点评):
调高后的变频器和电机不能够长时间使用,容易使变频器产生过载或电机烧毁。

网友(2014-03-19):
改变机床变速箱的档位啊 M41/42/13

网友:
换一档,爬四十五度坡跟玩似的

网友(2014-04-19):
引用 网友A:
改变皮带的直径比

我以前也有这个想法,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