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喷出来,多大压力可以伤人,多大压力会死人

楼主(2014-01-04):
安全问题,有些元件质量不行

网友:
具体多大压力伤人不知道。有报道好事者在喷泉中玩耍,被高压水打穿肠肚。也有听说压铸机维修,残压把油喷到铝锭熔炉中,引起火灾,烧伤多人。总之,液压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点评):
具体压力值是没法说,因为还有个泄压路径的问题。 假如说油压直接作用到人身上呢?会有削人如泥的壮观景象么...

网友:
液压缸液压油喷出来那绝对是削人如泥

网友(点评):
是啊,液压缸动作时,二三十MPa就算小的啦...

网友(点评):
还好,我们这一般都是6.3以下的

网友:
看情况,油管细小裂纹而喷出的油线远近10mpa以上就能伤人,随着压力增高超过120mpa起雾化状态,同时裂纹也随着压力增高而扩展一刹那“爆”再一下压力没了。

网友(点评):
如果裂口较大的话,比如油管脱落,高压应该就是一瞬间吧,之后就相当于泄压了.......

网友(点评):
对,还有一种情况是大流量泵或者多泵的话,脱落的油管特别是软管象掉了脑袋的蛇,蛇身边喷血边跳起来四处乱舞,人想躲话反应都跟不上。

网友:
有安全隐患还是不要用呀,像提升重物的地方要是阀突破开裂漏油了,掉下来会有很大危险的,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很现实,很具体的问题。期待能大神都能给出意见,最后能得出一个明确的、有指导意义的结果。
我目前的感性认识是用气压发生泄露的话危险非常大,我们单位就放生过事故,象子弹一样打穿隔板。用油压的话应该相对气压安全的多,我们用的压力比较低都是工装使用,没仔细考虑液压泄露安全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自己算算就好。液压泄露的情况下,多数时候都是伤人的。不光是因为压力高,跟破口尺寸也有关系。人毕竟是肉身,皮肤和骨骼所能抵挡的冲击能是有限的。所以,按这个算算也就大概知道了

网友(点评):
你要算,本质入手点就是人体所能承受的冲击能。

网友:
压力如果足够大的话,削铁如泥都没问题

网友:
这个主要是油液飞出来的速度和状态。速度大,能量大,不是简单一个压力的问题,与流量以及管路系统中的储存弹性能量都有关系的

网友:
        听前同事说他之前所在的公司有人被破裂的油管喷出的液压油射穿手掌,听起来很寒人,实际从自身的经历来讲,公司内的液压出危险的概率比气压要低。

        液压安全与否与系统配置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小流量的系统,多数情况下一旦出现泄漏,压力基本瞬间就泄掉了,危险性比较低,一般不是特别近的距离接触,不大有危险。

        危险的一般是高压大流量系统,一旦出现破口,油柱能喷射几十米高。如果这时在油柱前正好有固体物质,被持续而来的液压油持续加速推送,打到人身上的效果那就跟子弹差不多。

        从我本人6年3次被喷满身油的经历来看,一般在用的系统出危险的情况非常少,而且出危险也基本在人不容易接触到的位置,多数危险都是发生在维修拆装元件的时候,所以维修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泄压!泄压!泄压!特别针对有蓄能器且没有停机泄压的系统,此时容易让人疏忽。还有就是液压执行元件承载的回路,一定要把这些压力都释放掉,拆卸的时候注意避开油路喷射的范围。

网友(点评):
我要的答案,+10086

网友:
不管做什么安全第一,尤其是机械  维修 生产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发起事故来,影响很大的。

网友:
像这种,感觉各种状况都有吧,还是安全最重要,最好用质量好的产品,不漏油啥问题都木有呀~对各种事故甚感恐慌" s# h  B: h" Q' L#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