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螺纹铣刀修内螺纹怎么做不会乱扣

楼主(2014-01-05):
我干的一个工件加工M28*3内螺纹刀尖打了不知道把件卸下来了。需要二次装夹再次加工,需要怎么找正才行。还有是不是要注意刀尖方向。会乱牙吗?工件加工时底面放在工作台上X,Y方向有挡铁定位。

网友:
先安装工件,再重新对刀。使刀上的牙与工件的牙吻合,再偏移个螺距的整数倍。这里翻修的比较简单

网友:
工件都卸下来了就不要这样返工了,能保证中心绝对找得正吗?

网友:
数控铣  还真不懂,帮不到你啊。

网友:
不好返修啊,用丝锥返一下不是更简单

网友:
楼上说的好。用丝锥修稳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