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镁合金零件机加经验和表面处理经验

楼主(2014-01-05):
现在单位产品有减重需求,要换镁合金材料, 主要是盒体类零件,MB8材料。
外协一件镁合金零件,老贵了,想摸索一些机加经验自己干。求各位大侠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A:
镁合金表面微弧氧化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合金表面微弧氧化比较好

谢啦,在北京附近有推荐的单位吗,,,另外和您合作过的单位关于镁合金的机加有提供的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啦,在北京附近有推荐的单位吗,,,另外和您合作过的单位关于镁合金的机加有提供的经验吗?

镁合金机加要非常小心,很容易着火的,必要时需要气体保护。一般这个是半固态压铸成形,再次机加的量很少了,顶多攻丝之类的。

网友:
来涨见识的,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镁合金机加要非常小心,很容易着火的,必要时需要气体保护。一般这个是半固态压铸成形,再次机加的量很少 ...

我们集体库房有板料,是ME20的,想设计几个零件在普通车、铣床加工一下做一下工艺试验,一部分干切削,一部分用镁合金加工专用乳化液,,,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谢谢。

网友A:
这个用专用乳化液稍微好些。注意切削量和主轴转速,并且镁合金相对比较软,切削变量也需要关注下。具体切削参数可以试验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专用乳化液稍微好些。注意切削量和主轴转速,并且镁合金相对比较软,切削变量也需要关注下。具体切削 ...

谢谢极限先生,正好今天下午联系了一家之前的冷却液供应商,说周五送来一小桶镁合金专用乳化液试一试,,,另外您看我的切削参数:s=900r/min,f=300mm/min,ap=1.5mm,用在普通铣床,直径8mm立铣刀加工简单盒体,如图,怎么样?

网友A:
刀具前后角尽量大些,铣刀可用铝合金专用的,切深可以再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前后角尽量大些,铣刀可用铝合金专用的,切深可以再大些

好的,谢谢,今天上午试活了,加工情况还可以,呵呵,谢谢啦,,,,

网友(2014-07-21):
机械加工参数问题不大,和铝合金参数差不多,刀具要用硬质合金刀,不要太软了,不用切削液,干切,保证加工现场的防火安全措施能够实施,必须使用专用灭火器!

网友(2015-04-21):
MB8机加工可以使用切削液也可以干切。注意要及时清理加工现场,做好防火安全措施。一但起火也不要紧张,消防沙土覆盖就好。或者D类灭火器(价格偏高)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各位啦

网友:
注意通风良好,加工难度不大,重要是安全

网友:
机加着火不需要太担心,我司有专用于镁合金 切削液,德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