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怕动手!

楼主(2014-01-05):
    经常看到很多求助帖,上来就问这个怎么加工。其实,我想说,搞机加工的不要怕动手,经验都是练出来的,不是听得来看得来的。有人说不撞刀是学不好数控的,虽然有点绝对但也不无道理。举个例子,甲在路边问路人去某地走路还要多久,路人看了他一眼没回答,甲只好继续前行,这时候路人说了,你这速度还得走两个钟头。大神们都有助人为乐的精神,但是大神的时间也都是宝贵的,不会随随便便给你码上千百字写个攻略教你详细怎么做。只有自己动手尝试失败了,把过程写出来。大神们随便给你指出这里错了,那里漏了点什么。这时你才再继续动手,成了。这个经验就成你的了。是吧?
       PS:动手时切记需谨慎!

网友:
搞数控收入怎么样??有一东莞朋友数控车床玩得挺好,做了十来年的车床,三年前开始玩数控,现在拿六千多/月。他说准备换了。

看大虾对这行情比较熟悉,想问下现在一个熟练数控师傅得花多少软妹子去请?

网友(点评):
这个没一定吧。你可以发帖问问,我估计编程+调试5K差不多了吧。当然,高点更好,不怕流失。

网友(点评):
我是搞数控的。5000才。。。

网友:
最好是自己动手之后还有问题发上来,看着兴趣也会多些。直接发个求助,看到一半连看完的心情都没了

网友:
会动手是机械工作者的必修课。
也建议动手前,要先学会动脑。

  同事X工问我有没有这样:直径5mm的长120的直柄高速钢钻头,我说手里就有,可以给你用。
    如果我就此完成帮助,我一点也没错。但我不是那样做事的人。
于是问了下,你要长钻头干嘛?
    回答:工装改进,在工装底板上增加防错;现有的干涉,只的能用长钻头,直径5mm,长度120,还要是直柄的,在立加上点一个定位孔后, 用电钻钻M8 的底孔。
干涉?! 干涉多少?最大直径是多大?能不能换别的方式?(另想说说的是,用直径5mm长度120mm的钻头当定位钻?可靠吗)
   就是定位孔是好的,54mm 的空间,手电钻也肯定钻不出垂直的螺纹底孔,即使钻了孔,这么长的位置,丝锥什么用法,也是问题!
    于是与X工一起测量工装设计图,发现,可以容下54mm 直径,长度是要120,但除去BT50的刀柄长度,伸出只要95,加上合金钻头的长度,用一个该设备上就有的ER25加长刀柄安装一般的6.8钻头即可完成M8螺纹底孔的加工,然后在立加上就直接攻螺纹,高效,准确,可靠。
  用原来的方式是动手的好机会,但动动脑筋,找找问题,逐项分析,也简化的多了去了。

  记得是曾经说过的,一个一辈子只会做一次的产品,被我非常“麻利”的用错了工艺,虽然是能用,但至今仍然觉得可惜。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A:
还有消极的说法,做的多错的也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消极的说法,做的多错的也越多。

因为错的多,所以经验也多

网友(点评):
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最终是无事做; 做错了,深思了,找到方法了,也就提高了

网友:
干活出真知

网友:
知是行之始,行是直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下手永远不知道水何其深.....

网友:
确实要多做,但是要想清楚了再去做。不能太过鲁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