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人的数控车床,大家来分析分析

楼主(2014-01-05):
三年前我们公司买了牡丹江数控车床,ck6150,系统是大森系统
这台机床毛病不断,使用费劲
最近出现的问题是精车加工时,外圆尺寸能够控制准,在0.01mm以内,
但是内孔尺寸无规律变化
内孔精度变大一般在0.05-0.06,我加工的产品一般都是0.02-0.03的精度
用磁力表进行检测,手摇进给十分准确
但是加工起来,通过程序修改,比如程序加大0.01,但是车出来尺寸就得大0.05左右
加工的产品是铸铁的
请大家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啊

补充内容 (2014-1-7 10:59):
今天加工钢件的活
内孔尺寸变得又离谱了
一开始对刀车的几个活,补偿不准,程序上补偿0.07mm反应到尺寸上才变化0.02mm
接下来10个活还算稳定,尺寸都在+0.06~+0.07左右
但是到了第11个却变成了+0.25

网友A:
机床是不管你装的是外圆刀还是内孔刀的。很有可能是刀具上的问题,你的内孔尺寸和相应刀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是不管你装的是外圆刀还是内孔刀的。很有可能是刀具上的问题,你的内孔尺寸和相应刀具呢?

内孔尺寸是120,0到-0.025,用的是数控刀杆,S32T MWLNR08

网友(点评):
内孔深度和切削三要素。

网友B:
按照你这样的要求,内孔关键尺寸要独立出来精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这样的要求,内孔关键尺寸要独立出来精镗

精车完全可以保证啊
别的数控机床0.01-0.015的都可以保证

网友(点评):
我多说无益

网友C:
注意下X轴丝杆间隙及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下X轴丝杆间隙及轴承座

用表检测应该是没有间隙的,打上表用压力杆晃动刀架及托板间隙在0.005之内

网友D:
LZ说愁人,那问题肯定是数车,刀具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丝杆装配问题,如果直孔光洁度可以的话,那一定是X轴装配不好。如果内孔光洁度不行的话,那就是Z轴丝杆与大托板丝杆座位置没装好。你如果了解数控车的行情你就会知道,大多数厂家靠量来赚钱,质就没法保证。实际上质量很容易控制,一个字就是钱!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说愁人,那问题肯定是数车,刀具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丝杆装配问题,如果直孔光洁度可以的话,那 ...

内孔的光洁度挺好
丝杠的装配出啥问题呢
你的意思是有间隙吗
为什么用表检测打不出呢

网友:
外圆没问题,那应该和机床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多的是跟切削参数和零件结构有关系。

网友E:
LZ你都用了三年了,如果不是你刀具或者操作的问题,无论数控还是加工中心,它都有一个反向间隙,好好看看使用说明,参数里有2项X向Z向反向间隙补偿,差多少你就给多少,如果还是不行,你就更换滚珠丝杠吧

网友:
如果机械没问题的话。就是丝杆里的滚珠有问题吧、‘

网友F:
我感觉这个毛病主要是刀台的问题。你想想如果刀台转动不到位。哪怕相差0.001度,反应刀外圆刀的尺寸不会太大,但是如果是内孔刀刀尖与原来重复定位的点会相差很大。不信你可以用百分百打一打内孔刀的刀头在重复定位的时候肯定定位精度差,同理,外圆刀重复定位就会相差小。我的意见是更换刀台应该没问题!!!!!!

网友:
刀中心装的对不对。刀塔撞过后中心不对尺寸会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感觉这个毛病主要是刀台的问题。你想想如果刀台转动不到位。哪怕相差0.001度,反应刀外圆刀的尺寸不会太大 ...

为了找毛病
我今天下午试车零件
编了小程序,用这个程序车同样的零件
只车内孔,一共车了10件
这10件尺寸相差只有0.01
精读相当好
我也想不通哪里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都用了三年了,如果不是你刀具或者操作的问题,无论数控还是加工中心,它都有一个反向间隙,好好看看使 ...

为了找毛病
我今天下午试车零件
编了小程序,用这个程序车同样的零件
只车内孔,一共车了10件
这10件尺寸相差只有0.01
精读相当好
如果是反向间隙等问题
这10件应该也会尺寸不稳定
怎么解释,我也搞不懂了

网友(点评):
改了程序,是改了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都用了三年了,如果不是你刀具或者操作的问题,无论数控还是加工中心,它都有一个反向间隙,好好看看使 ...

反向间隙我用百分表手摇检测过来
正向负向手摇数值和百分表反应的一致
也就是说不存在反向间隙

网友:
你确信你外圆在活拿下来量,每个点的直径值都能控制在1道?,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你的切削参数有问题了,反之活,床子,材料关系大

网友:
刀架锁紧时间调长一点,内孔刀杆长一点。这一点和外圆有点不同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了找毛病
我今天下午试车零件
编了小程序,用这个程序车同样的零件

你车这10件的时候换刀台了吗?应该没转刀台吧。
这说明你的机床精度很好就是刀台不好,你明天可以试试,如果内孔刀伸得越长,内孔的尺寸变化会越大,前提是干同一个活必须要转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车这10件的时候换刀台了吗?应该没转刀台吧。
这说明你的机床精度很好就是刀台不好,你明天可以试试, ...

前5件没转刀台,数很准
后5件转刀台,而且转了很多圈,数也很准
今天又开始干活,
前几件还可以,后来突然有两件内孔加大0.2mm
怎么回事啊

网友:
看看下压板,要不拆下来磨一下,要多发图,人家才好分析

网友:
  先看看你的内孔刀杆刚性怎样    再看看斜铁  你先把磁力表放在中托板上用双手晃晃刀台看看斜铁有没有间隙  再查看一下联轴器后面的组合轴承是否磨损  再不行就把X轴丝杠滚珠换掉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5件没转刀台,数很准
后5件转刀台,而且转了很多圈,数也很准
今天又开始干活,

我还是感觉刀台定位的问题。我怀疑后来那5件是不是凑巧定位好的时候车的。按理说只要留得精车余量一样,精车的时候不该出现尺寸问题。
  我感觉你可以这样试试:把内孔刀装得伸长点,编一个简单程序。把百分表放在导轨上,让内孔刀的刀头在每次程序结束的时候都相碰(记下刻度)程序可以很简单中途xz都移动。其中必须要有换刀动作,最后看看百分表的度数是否一致。
  最好多试几次,可能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感觉刀台定位的问题。我怀疑后来那5件是不是凑巧定位好的时候车的。按理说只要留得精车余量一样,精 ...

如果是刀台的问题那外圆尺寸怎么还准呢
我别的刀号车内控仍然不准,车外圆依然准
试了不止这些了
仍然是外圆准内孔差很多

网友(点评):
外圆刀跟内孔刀不一样,内孔刀刀杆长,学过杠杆作用没。从这点可以看出丝杆肯定没问题,仔细分析内孔刀受力方向和受力力度,检查刀具刀片是否锁得好,托板下压板间隙 1刀片是否锁得好,刀杆有问题没 2刀架锁参数调

网友G:
把快速移动速度打到50%就行了

如果嫌麻烦,自己修改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快速移动速度打到50%就行了

如果嫌麻烦,自己修改参数

什么意思?不大懂你的意思
打到50%是做什么?

网友:
LZ问题肯定能解决好的,车内孔跟车外圆不一样在哪些方面上想吧,因为你车外圆能车准,那可以肯定丝杆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H:
换把内控刀吧。估计刀不行,或者人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刀台的问题那外圆尺寸怎么还准呢
我别的刀号车内控仍然不准,车外圆依然准
试了不止这些了

你的意思是把刀架锁紧时间调长吗?
确实,内孔刀伸出的比外圆刀长,但是内孔伸出来也只有30~50mm这个区间
能否具体说说

网友(点评):
对的,所有可能一步一步试下,真相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把内控刀吧。估计刀不行,或者人不行

刀是换过了
人没换,我在旁边看着干的

网友:
没说多少大的内孔多少深多少大的刀把精车多少余量。感觉和机器没关系主要刀不行,材料多少硬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找毛病
我今天下午试车零件
编了小程序,用这个程序车同样的零件

换刀尺寸稳定?你试车刀架换刀没呢,如果是不换刀稳定。可以考虑清洗刀架。如果都一样,可以考虑X轴刀架下面处,的轴承松动或损坏。建议更换或锁紧。最后考虑镶条和X轴间隙补偿。或者不管它,凭经验来改刀补,比如以加工规律来多改或少改刀补。

网友:
1,刀片松动;2,材料不稳定;3,切削参数不合适,有积屑瘤

网友(点评):
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是感觉刀台定位的问题。我怀疑后来那5件是不是凑巧定位好的时候车的。按理说只要留得精车余量一样,精 ...

我按照你这个方法试了
编程序跑了大约100多次,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误差在0.01mm
而且中间也执行了换刀
真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如果是丝杠、楔铁、或者轴承等的间隙造成的
数也不会这么准
如果刀架锁不紧,
也不会这样
按照平时干活10个活左右就要开始出现大的误差了
100多次了还这么准
怎么解释呢

网友:
看你说的感觉蛮专业的你有没有考虑刀把长让刀或排屑不畅

网友:
外圆刀没问题证明x轴间隙是好的      你把内圆刀装到之前那边外圆刀的刀位上在试试     还有就是内圆刀太长了

网友:
你的外圆刀没有问题    证明x轴间隙是好的    你把内圆刀装在之前那把外圆刀的刀位上试试看行不行       还有就是你内圆刀太长  刀杆太细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这个方法试了
编程序跑了大约100多次,
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的误差在0.01mm

   我也无语了兄弟。我感觉按照你的说法,既然不吃刀的时候那么准。会不会是吃刀的时候受力而造成哪里活动 呢?
  我之前有过一次,是4刀位的也是车外圆很准,车孔的时候时大时小。后来我仔细想想,如果刀台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与定位相差1度的话,外圆刀可能是在z轴方向左右移动1mm左右,对加工外圆影响很小,而内孔刀是在x轴方向移动1mm左右,所有车出来的孔可能就会相差2mm左右。这是夸张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无语了兄弟。我感觉按照你的说法,既然不吃刀的时候那么准。会不会是吃刀的时候受力而造成哪里活动 ...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维修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维修刀台?

应该是把,但是你的刀台感觉也挺准的啊。按理说应该是昨天你试验那100来次,应该都能扯出合格品啊。如果你确定是车外圆很准,车内孔有误差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着重考虑刀台的原因

网友:
也许都没问题,而是锁紧刀片的螺丝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