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四轴机器人 第四轴旋转轴

楼主(2014-01-05):
第四轴旋转轴是什么机械结构,是类似与  滚珠花键类的吗  又有点不一样啊  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有好几种,不同公司有不同的设计

网友A:
有好几种  大多的是利用伺服电机带动涡轮蜗杆   有的是利用液压回转油缸带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圆锥滚子交错轴承。中间用两个滑动花键轴+万向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好几种  大多的是利用伺服电机带动涡轮蜗杆   有的是利用液压回转油缸带动、

啊?楼主确定大多用的是涡轮蜗杆?具体怎么实现啊?液压回转油缸不大可能吧,第四轴要的是轻巧,搞一个液压系统又不精确又麻烦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用圆锥滚子交错轴承。中间用两个滑动花键轴+万向节

不知贵公司是哪家公司?圆锥滚子交错轴承是加在动平台上的吧?能不能上图学习下?

网友:
有没有懂的,想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為掛載一個小瓦數伺服馬達帶動~

网友:
一般多使用小瓦數伺服馬達帶動第四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贵公司是哪家公司?圆锥滚子交错轴承是加在动平台上的吧?能不能上图学习下?

没有图,我在公司其实在搞电控,现在正在努力学机械。

是在动平台上。另外第四轴电机也有直接放动平台的。

网友:
给我的感觉无论是四轴,五轴,六轴每个厂家的设计都不一样

网友:
目前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在末端直接加小电机驱动,这样要选体积跟重量都小的电机才行,第二种是直接用花键轴,第三种是用连杆伸缩式,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是ADEPT的AQATTRO,是DETLA的变形,四条链,直接有四个自由度,无需在中间加一个轴。

网友:
我这有滚珠丝杆,做机器人,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

网友:
用万向节链接怎么消除回转间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