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老师请指点解惑

楼主(2014-01-05):
这是一台龙门刨铣加工的的工件表面,有较深的刀纹,刀纹比较有规则,没刀纹的部位很好。这种情况是将这台设备挪移位置后出现的,之前一直很好的,挪移后加工的工件和使用等都没改变,设备水平地基都是做好的,反复修了几天没有好转。请给为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刨?我怎么看是铣。刀纹痕迹是圆弧的?看痕迹有一定的规律性。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多是在挪移不久的重型设备上,就是机座下垫的调水平的垫铁有一角没垫实,设备吃力时发颤,(手扶床体能感到),把所有垫铁都再调一下就好了。这种现象很少见,有次我挪了三十多台自动车床,最重的20吨,最轻的十来吨,就有一台出现了和你说的类似的情况,机修忙了几天也找不到毛病,最后发现有一处斜铁没垫实,敲了几榔头就好了。你可以按这个思路试试。

楼主:
是铣削加工的
谢谢三楼的回复帮助,我也是有这个想法,问题是铣削量不大,并且仔细检查也没有发颤现象,工作台移动时用百分表测量跳动也没有,是不是主轴的原因多呢?我按你说的再检查一下。谢谢你。

网友:
重新调设备的水平。

网友:
如果吃刀量不是很大的话,感觉应该是设备地基没夯实,试着摸一下设备会不会发颤

网友:
主轴里的齿轮可能松动

网友:
经验估计搬运过程中震动,工作台惯量伤了丝杆。
一般我们搬设备要让工作台移动到极限行程位,有悬臂的要加架子固定

网友:
看样子是两刀切削走过一个步距相交的痕迹,具体原因也不清楚,希望撸主搞明白原因后在这里说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