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2w北京铣故障咨询

楼主(2014-01-05):
各位师傅,你们好,向你们请教一些北京铣的维修问题,是这样的,我的x62w北京铣,99年出厂,这铣床主轴变速是用三个手柄完成的,这机子在使用过程中有些小小问题:每天早上开机时,启动主轴,再拨出走刀变速手轮,好像听到离合器发闷的声音,空转一会又好少少,走刀也有问题,走完快速后,再板动走刀手柄,还是走快速,容易打刀,有时候又正常,这个问题该怎样修理呢?还望赐教。谢谢您们。

网友:
电磁离合器有问题了吧?或者是油泵打不上油?

网友(点评):
油泵是上油的,离合器是电磁离合器还是机械式离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找电工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在那配电箱边上一个电磁阀,按快速的时候会通电吸下去,那地方你打来来看下,那个摇柄按下去弹回来行程这块你检查看下,可能问题出在这。给个建议你查下,我碰到过类是的问题。

网友(点评):
配电箱边上一个电磁阀?能讲详细点吗?摇柄按下去弹回来行程这块是指上下走刀控制机构?谢谢你

网友:
不好意思,之前没看清楚,以为是立铣床。卧铣床,当出现在自动走刀的情况下 按下快速后 有时候还是快速,那有可能是那个走刀变速手轮有松动,容易弹出来。我厂里那台经常铣一些批量小零件来来回回的走动。有时候那个走刀变速手轮松动了有所弹出来些,这种情况下,一自动走刀下,就出现快速了。应该问题出在走刀变速手轮那。

网友(点评):
好的,明天检查下这地方,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