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阶梯轴的磨削

楼主(2014-01-05):
现在又一批产品 3个台阶的阶梯轴,3个台阶需要磨削,请问这3个台阶是先磨一个台阶,一批都磨完再磨第二个台阶吗?请大家不惜赐教。

网友:
我们以前这样干过

网友:
看3个台阶外圆的同轴度要求了,如果要求高的话,最好一次磨削了。
注意一点:两端的顶针孔必须修准,与你的外圆同轴度有直接关系。

网友:
上简图才知道。
可以一次成型,可以分刀,可以分工序。看情况了,

网友:
小重量工件分刀磨。节省了大小尺寸之间调整时间;先粗磨中间部分,可及早发现淬火变形大磨不出来的零件;精磨时一次修砂轮调整好尺寸后可减少测量时间。

网友:
同意5楼!

网友:
最好一次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