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刀架,装刀的刀架尺寸,有多少种系列?

楼主(2014-01-06):
     想知道装刀的刀架尺寸,有多少种系列?各种系列的式样和具体尺寸,国产和进口机的,或者解绍一下专业书籍也行。谢谢,

网友A:
建议你多去看看厂家提供的机床说明上,我知道常见的25x25 and 20X20

网友:
规格太多了,

网友(点评):
规格我知道,我要知道的是尺寸和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多去看看厂家提供的机床说明上,我知道常见的25x25 and 20X20

这个是刀的尺寸,我问的是,比如方刀架,25*25,即25*25方的刀,上面肯定有一定的空间,还有螺丝,长度。我要的是刀架尺寸而不是刀的尺寸。

楼主:
       看来玩机床的也不怎么了解了?不知是怎么玩好机床的。

网友:
刀架选择,要看中心高的。一般选 最靠近中心的对应刀架。还有就是回转直径的大小,刀位多少。
刀架尺寸现在也基本上是标准的了。不管国内国外,刀架尺寸一样规格的,尺寸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