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前辈给介绍下硬车存在哪些不足?

楼主(2014-01-06):
  说说优缺点都行

网友:
请教下什么叫硬车

网友:
LZ请普及一下“硬车”

网友:
优点很多吧。如加工效率高、设备投资少,维护用度低、可使零件获得良好的表面加工质量 、洁净加工工艺
缺点是:对刀具要求高、成本高、国内技术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