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 校验时 ,图形界面 x z 方向反了 怎么调整?

楼主(2014-01-06):
显示的方向反了 ,如何改成x向前 z向右 。

知道这里有高手 希望帮忙解答下。感谢社友。

网友A:
这是这个界面,左边的参数里第一行改一下

楼主:
前两行应该是毛坯的直径和长度吧 我另一个机床没问题 这个有问题的机床 我把他参数设成跟另一个一样的,也不行

网友B:
修改参数6510,设置值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改参数6510,设置值为1

请问这个参数6510在哪里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这个界面,左边的参数里第一行改一下

看这个地方有个 修改了下 有变化
x和z 只能输入0到2之间的三个数 有的改了有变化 有的改了没变化
试了很多种组合 变成这样的了
x和z改变了 不过还不理想 变成后置刀架的了
请问各位 怎么把他改成前置刀架的呢

楼主:
大师们 再帮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