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齿轮术语翻译

楼主(2014-01-06):
Total Lead Relief(um)和Total Profile Relief(um)这2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出现在一张直齿圆柱齿轮上的,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SECTION Distance Along Face Width(mm)Total Lead Relief(um)
LEFT END
Evaluation Lower Limit
Evaluation Middle Point
Evaluation Upper Limit
Right End
SECTION Diameter Total Profile Relief(um)
Evaluation Lower Limit
Start Of Active Profile(SAP)
Middle Of Evaluation Limits
Parabolic Root Relief Start
Parabolic Tip Relief Start
End Of Active Profile(EAP)
Evaluation Upper Limit

楼主:
希望哪位大神出现!!!!!!解答

网友A:
lead relief: 导程修正
profile relief: 齿形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ad relief: 导程修正
profile relief: 齿形修正

那么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Total Lead Relief(um),全导程修正?但是直齿圆柱齿轮是没有导程的吧好像,带螺旋的才由导程吧.
Total profile relief 全齿廓修形?这个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Total Lead Relief(um),全导程修正?但是直齿圆柱齿轮是没有导程的吧好像,带螺 ...

你这里是一张表格,有什么参数就填什么参数。没有就不用填了。表格通常情况是通用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你再考虑一下现场情况,看还有什么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是一张表格,有什么参数就填什么参数。没有就不用填了。表格通常情况是通用的。我是这么理解的。你 ...

再请教个问题,我有张花键的图纸,采用的是DIN5480-N50X2X24X9H,它的REFERENCE DIAMETER是50,
BASIC ROOT Φ BROACHED PLUS DEVIATION   50  +0.52
BASIC ROOT Φ GENERATED BY SHAPING       50.60
这两句诗怎么理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我有张花键的图纸,采用的是DIN5480-N50X2X24X9H,它的REFERENCE DIAMETER是50,BASIC ROO ...

能不能将图纸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将图纸分享一下吗?

手机照的,如有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技术要求吗?

网友A:
BASIC ROOT Φ BROACHED PLUS DEVIATION   50  +0.52 ------ 这个是用一种拉刀拉削成形的齿根圆直径,并加上了正偏差。
BASIC ROOT Φ GENERATED BY SHAPING       50.60 ------ 这个是用一种成型铣刀成形的齿根圆直径。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SIC ROOT Φ BROACHED PLUS DEVIATION   50  +0.52 ------ 这个是用一种拉刀拉削成形的齿根圆直径,并加上 ...

我觉得不对啊,REFERENCE DIAMETER是50 ,就是分度圆直径为50对吗?那么齿根圆直径一定比50小啊,我认为在数字上对应不了,除非50为齿根圆参考直径

网友(点评):
内齿还是外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对啊,REFERENCE DIAMETER是50 ,就是分度圆直径为50对吗?那么齿根圆直径一定比50小啊,我认为在 ...

你这个是内齿还是外齿?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对啊,REFERENCE DIAMETER是50 ,就是分度圆直径为50对吗?那么齿根圆直径一定比50小啊,我认为在 ...

DIN5480-N50X2X24X9H是内齿,花键套也就是

楼主:
说错了,齿根圆直径应该比50大,不是小

网友(点评):
所以要分两种情况讨论。

网友B:
这个是齿向和齿形的修形参数,可参阅齿轮修形图!这是老外对齿轮的具体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齿向和齿形的修形参数,可参阅齿轮修形图!这是老外对齿轮的具体要求!

齿轮修形图是什么,能上传来看一下吗,我就想知道这两句怎么翻译

网友:
iso 21771-2207

网友:
也就是齿形齿向的起测点终测点起评点终评点!

网友(2015-11-03):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