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管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14-01-06):
各位使用的都是哪里的高压管?一般320MPa高压管能用多长时间? 我的设备上的高压管为什么用个300-600小时就爆了?谁有质量好的高压管给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320MPa什么设备能达到这个压力。小弟想了解下。

网友(点评):
我也想知道,我只见过30MPA的。320的我估计要外径10倍于内径的铜管我才敢用。

网友A:
给我尺寸和接头规格,我压一条你试试

网友:
你们用的管子是谁家的,进口的吗

网友:
是胶管还是钢管?

网友:
这个是不锈钢的管子,我有,在我的直驱水刀上面使用360-380的压力。可以使用1000小时

楼主:
好多卖高压管的都说自己的管子是进口高压管,保用1500-2000小时,我是不太敢相信。

网友B:
你的高压管是在那个位置爆裂的? 如果是在管中间,而不是连接位置爆裂的话, 这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怎么避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高压管是在那个位置爆裂的? 如果是在管中间,而不是连接位置爆裂的话, 这情况是可以避免的

一般都是在管子的中间位置爆的。有什么避免的办法?是设备的问题还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B:
主要是设备 设定的问题, 和高压管关系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设备 设定的问题, 和高压管关系很小

是和换向有关系,还是和高压水开关时间有关系?能不能给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切割时间的水压力, 通常会接宝石嘴的内径影响。     泄压阀的压力, 是可以提供调节, 得到不同的压力。

在切割过程中, 当切割的时间(切割头开关阀打开, 泄压阀关闭), 切割完第一个位置, 切割头要移动到第二个切割位置这短时间内 (切割头开关阀关闭, 泄压阀打开)。

当切割时的压力 (如:50,000psi), 而 泄压阀泄压的压力 和 切割压力 差别比较大时(如:泄压压力 46,000psi), 高压水在管道里面就会有2种不同压力的水, 在互相冲击,成形水鎚, 造成高压管,不定期,不定位的爆裂。  通常压力差别越大,开关次数越多, 越容易出现爆裂情况。

我试验过用国产的高压管 (由常州龙丞 哪里买的), 没有出现爆裂的情况, 只是因为材质和 omax 还是有差别, omax 的进口高压管用了一年多才需要在连接口磨损位置重新攻螺纹, 国产的用2个月就在连接口位置出现漏水。

我们在培训客人时, 都提示用户, 每天开机时,必须检查和调节, 切割和泄压的压力。 高压管爆裂99.99%是这原因。

网友:
最好可以控制 切割压力 和 泄压阀压力 的差别 在 2000psi内

楼主:
我的机器到现在用了1500小时,爆了4根6米长的1/4的高压管,六、七根增压器到蓄能器的3/8的高压管了,有的是中间爆,有的是丝头处爆。设备上的高压管全部都爆过。查不出原因。

网友B:
成形水鎚, 造成高压管,不定期,不定位的爆裂, 所以有可能在任何地方爆裂。

你的 切割压力是多少? 泄压压力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形水鎚, 造成高压管,不定期,不定位的爆裂, 所以有可能在任何地方爆裂。

你的 切割压力是多少? 泄 ...

切割压力320兆帕。泄压压力看不到。

网友:
看不到压力, 就调节不了, 我向东方水刀问了, 他哪里有一套, 你和他谈谈, 顺便教你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尺寸和接头规格,我压一条你试试

你的管子是进口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管子是进口的吗?

要进口的也有,320MPA有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