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结构安排,这几个方案哪个合理?

楼主(2014-01-06):
前辈们帮我参谋讲解一下这两种结构哪一种更合理!总体结构是在320X480的板上焊接一个D60的圆钢,再打一个M33X2的通孔!
方案一:采用板厚为5,圆钢长15,两者焊在一起再打螺纹孔。
方案二:在板上打一个D60的孔,将圆钢塞到里面然后焊接到一起再打孔。
请前辈们讲解一下这两种做法哪种比较好?
此工件是齿轮箱上观察口处的盖板!M33x2处安装空气过滤器用!
谢谢!

网友:
方案1好
原因:尽量避免焊接部分承受载荷

网友:
都不好,我们这伴有做类似的东西,焊完后,板子变形严重,很难看
我建议,采用螺栓或者螺钉连接

网友:
方案1好,方案2没必要。

网友:
从我们电子束焊接的角度考虑,方案二更好实现一些,毕竟平面的环焊缝比角焊缝还是要容易焊接一些的

补充内容 (2014-1-7 09:14):
好吧,哈哈哈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这种也就是Q235等材料焊接而成,气保焊就行了。

网友:
先攻丝再焊

网友(点评):
先攻丝后焊接就不怕焊接变形吗。

网友:
我一般是,板先开D60的孔,钢管攻丝,然后焊接

网友:
从钣金加工来说:2方案,先打孔,插入圆钢焊接,圆钢长度尺寸加长,材料及加工成本较1方案高。2方案零件的强度、圆钢焊接后的垂直度之类较易保证。如你所说只是观察盖板,圆钢及零件并无特殊要求,且孔位焊后加工。采用1方案比较经济,为减少变形,可采用点焊。法兰联接也不失为一种方案。

网友A:
焊接会有变形,方案一板和圆钢之间有缝隙,是否有影响?另外6.3粗糙度要求的平面是加工出来的吗?

网友B:
只是用来安装空气滤清器,受力应该不需要考虑了 ;对密封不知道有没有要求,暂时认为没有要求;焊缝符号没有看到,焊角大小,圆周焊还是电焊,还是段焊缝,暂时认为是段焊; 若考虑这些,我觉得还是选择方案一会比较合理一些。理由是5个厚的钢板中间的60直径的孔不需要用等离子切割掉,相对方案二更省时间也省材料。

网友:
先把圆柱打好孔,再插入到打好也的薄板上,加工好后与方案2一样

网友C:
肯定是先攻丝再焊,一般采用方案2方便焊接、装夹,并且不容易泄漏。
这么大平板,焊的好,不容易变形的。
刚做了15块4mm厚冷轧20#圆板,直径350,开孔90,双面焊,焊后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先攻丝再焊,一般采用方案2方便焊接、装夹,并且不容易泄漏。
这么大平板,焊的好,不容易变形的。
 ...

您技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会有变形,方案一板和圆钢之间有缝隙,是否有影响?另外6.3粗糙度要求的平面是加工出来的吗?

是的,两边都是焊后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用来安装空气滤清器,受力应该不需要考虑了 ;对密封不知道有没有要求,暂时认为没有要求;焊缝符号没有看 ...

大平板就是采用等离子下料的,采用气体保护焊,不用考虑受力!我我想让他用6个的板子下料,焊好后在加工一刀的!

网友:
第二种焊接保证位置和垂直度方便,不受力,不密封,两方法没区别。省材料,省加工费,在单件生产来说,差别不大。

网友(点评):
对单件来说,位置度和垂直度差别也不大啊。这种焊接结构件,精度要求都不用太高。

网友(点评):
那就随便焊,怎么干快就怎么干。

网友(2014-02-26):
方案1好,

网友:
两种方案比较的话 比较同意方案1 ,楼上有人说螺栓连接的方案个人认为更好

网友(2016-07-19):
看你对牢固度的要求高不高,要求高选2,要求低选1

网友:
1、先在圆钢上钻M33×2通孔;
2、在板上开D60的孔;
3、底面脚焊磨平,正面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