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攻丝的问题

楼主(2014-01-06):
请教,2mm厚的硬铝板,攻m3的螺孔,是否可行?螺栓能上紧吗?

谢谢!

网友:
受力不大,不经常拆卸就问题不大,建议用钢丝螺套

网友:
首先是要攻丝好,才能保障安装顺利。否则过程中滑丝现象超多,
其次如果是一次性安装完全足够了
第三如果想稳妥一点请安装钢丝螺套。每个丝孔增加35分钱。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冲孔翻遍,攻丝

网友:
铝材料打眼攻丝一定要用润滑油,尤其是你这种薄板

网友:
M3细牙螺距0.35,2毫米厚至少可以攻5个牙,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点评):
标准M3细牙螺距0.5,纠正一下。

网友(点评):
粗牙螺距是0.5,这么薄的板,最好攻细牙螺纹。

网友:
冲翻边孔

网友:
螺钉能上紧的,但是不能给太紧的力,不然容易滑丝。。如果怕松动可以上螺纹胶,就不用拧太紧了。。

网友:
如果装上不拆卸的话就可以直接攻丝,成本相对要低点,经常拆卸的话就要加装不锈钢丝套

网友:
是可以打的,螺栓也可以上紧,注意下孔口倒角。

网友:
很赞同5#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考虑,冲孔翻遍,攻丝

有种钻头叫热熔钻,钻出的孔有很大翻边,比较方便。

网友(点评):
呵呵,硬挤出来的孔,

网友:
这么薄应该滑丝很多吧

网友(2021-02-18):
差不多1.5mm厚度可以攻M3的牙了,但是不能受太大力,螺纹容易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