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问题

楼主(2014-01-06):
机械吧,人才辈出,从小到螺丝,大到航母,各行各业,具出英才!小弟最近想买台笔记本,刚出道,苦于预算,要求是能绘图,能看电影,能打游戏,研究了几天,从性比价来说神舟应该是最实惠,各项配置都很厉害,但是在网上对这个品牌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自古一句话,便宜没好货。但是也看了看联想,好像也不咋地,公司用的是戴尔的,万元机器也会有磕碰。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进来侃侃,神舟大船值不值的上?最后召唤大虾@2266998@我很呆@扫街

网友A:
神舟的就算了,那叫一个不行!我5年前的笔记本还能画图呢,虽然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的就算了,那叫一个不行!我5年前的笔记本还能画图呢,虽然有点慢!

能具体说说嘛?顺便问一下,如果要你选择购买的话,你会优先考虑哪些品牌的。

网友:
联想的还可以吧,性价比高点,我07年的本本,现在还在用呢,中间只坏过一次喇叭。

网友:
tinkpad 或者 acer的 。
画3d图的,用 i3的U, 显卡630以上就ok了,内存最好加到8G,用win7很稳定。
14“的 电商平台上3500~4000大把可以满足的。

网友:
这个就看自己的需要了,有银子就买‘戴尔的17’,到俺这里谈事情的买办,都提着那东西,有一个,就全能了,联想现在有类似的东西,银行的家伙也用,性能还不错了,

我是一个机器用好多年,一直到坏,不坏不丢,哈哈,

最早的是东芝480,现在写东西还用,特别柔和,但内存只有32M,当年装R14,还能画图,算‘神器’,

以后用过IBM570,带‘坞’的那个,性能也特好,玩建筑,当年那是好机器了,内存64的,后来加了一个128的条,

06年开始用双核,玩项目人家送的,现在也用,另外还有一个棒子的A10,索尼的一个特小屏的,可以挂屁股后面爬高塔携带的,哈哈,

神州的本,主要问题是‘不确定性’,好的可以用好多年,我熟人有用的,也不错,可惜俺没有自己买过‘本’,虽然用过好多,但没有自己买的,假如我买,也有可能买这个,哈哈,俺从来不在本儿上看电影,也没有需求,看电影到电影院,毕竟舒服,哈哈

网友:
绝对支持thinkpad。
如果没有ibm的话

网友:
还要能打游戏,网页游戏?单机游戏?
联想还不错吧,我的用4年了,就电池损耗严重了,其他没问题!

网友:
神舟的,我买过3个优雅系列,算是高端的,质量还行,家用,08年左右买的吧,用起来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细节不是很好,键盘久了会出问题。到现在也能用。
现在应该进步了吧。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画图游戏可以配个键盘,用起来比较爽。
一定要买他高端系列。

网友:
推荐联想i5  3210,8g 1t  双卡,。目前i5  3210,4g,双显卡,500g,sw相对顺,超5个零件有延时。

网友:
联想 戴尔 华硕,其他不考虑

网友(点评):
我去年买华硕AMD的本子,还不如7年前的DELL

网友:
联想的,目前这个本已用4年

网友:
推荐Thinkpad吧,小弟我就是这样的一台机器。T60,2010年买的二手机器。买二手机器别人可以跟你简单升级下配置。当时俺就把CPU换掉了,内存也加了,硬盘也换了。现有配置为酷睿2双核T7200,2G主频,内存4G DDR2,显卡ATI X1400,128M独显,硬盘,这个比较关键,俺没有使用机械硬盘,当时直接就换成了固态硬盘,Intel 80G SSD。这样的配置让整机性能大幅提升。使用WinXP32bit系统,因为没有驱动,无法装Win7或者64bit XP了。AutoCAD小儿科,偶尔也做做破衣,很流畅无卡顿,但是大型阵列还是有些吃力,细节部分的显示依然欠缺。当时SSD价格昂贵所以只选了个80G的,不过该机型光驱位可以扩展一个硬盘,俺就加了个320G的西数做存储,不过很少用。现在SSD便宜了,可以选择大容量的。不过画图的话对存储量没有太高要求,俺就觉着80G已经足够你装几艘航母了。
不过俺现在不做机械了,主要从事服装设计,做CAD根本不在话下。Thinkpad的机器十分稳定,这个不是吹的。俺这个机器已经用了七八年了,从没出过问题。二手机也便宜,那时候只要两千多点,加上升级硬件也只花了三千多,算是性价比很高的,楼主可以考虑下。适合就是最好的。

网友(点评):
兄弟你的二手那里买的,在利淘网吗?

网友(点评):
不是在网上买的,我是在武昌电脑城二手市场买的。很实惠的说~~ 这种东西最好去实店买,网上买的大多不靠谱。

网友:
看预算,有些笔记本配置虚高,实在紧张可以淘二手的 。我的也是二手的图形工作站,两千左右,用着还行 。

网友:
惠普吧,我用的就是,感觉还不错,envy系列

网友:
看用途吧,如果要运行三维绘图软件,I3是必须的,内存要大。我买的DELL的,还不错,说是游戏本,没有玩过游戏。要不是为了方便出差,还是台式机好。

网友:
3200低配dell insprion  用起来很爽。完全不用爱惜,直接扔过墙给同事。哈哈

网友:
我用的是四年前的THINKPAD,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只是现在开机反应慢了
用的五年前的诺基亚
其实,挺好的

网友:
如果注重绘图,最好卖A卡笔记本(显卡是H系列),推荐系列戴尔14R.15R.17R,看你想要多大屏的;
如果注重游戏,最好卖N卡笔记本(显卡是GT系统),推荐联想Y410P、510P;
如果注重看电影,最好要高清屏的,宏碁R5-573价格不贵。
如果只是玩魔兽之类游戏,对显卡要求不高
可以在京东上参考一下价格,再去多家实体店问问就差不多了(京东可以筛选玩家级显卡和专业绘图显卡)
再去笔记本吧逛逛

网友:
牌子差了点

网友:
还是联想的好一些

网友:
12年底从美国联想官网海淘了一台新发布的x230,当时国内同配置的6500,我只花了4500。今年美国联想不能用国内信用卡买电脑了,否则楼主可以去买一台。i5-3210m,HD4000集成显卡,4G内存,CAD,SW,WOW都轻松的,不仅使用性能好,而且方便携带。现在国内这个应该也便宜了。另外除了Thinkpad,就推荐戴尔了。现在还能海淘,不过都是outlet,具体如何淘,楼主去笔记本论坛找帖子看。今年淘了个Y410P,感觉还可以。

网友:
楼主在机械社区问电脑配置问题恐怕得不到你要要的答案。首先笔记本各个品牌之间,在相同配置下,主要是做工,外观,和价格的差异,既然楼主提到了神舟,那么楼主肯定是想要价格便宜点,性价比高一些。
那么首先,索尼 ,联想,戴尔,惠普,这些主可以排除了,因为这些品牌价格上没有优势。一线品牌一线的价格。
现在的本本基本都能完美解码1080p的高清电影。看电影的要求最低,所以主要是看满足游戏和绘图,在这个硬件严重过剩的时代,CPU现在I3基本就够了,用I5有富余,关键在显卡,N卡GT550  A卡 HD6770以上基本可以满足90%的大型游戏流畅运行。最后是内存,3D装配图零件多的时候特别吃内存,加载200个零件以上建议至少配置4G内存,一般建议8G内存。
最后关键,散热问题。笔记本不像台式机,散热空间小,玩游戏的时候显卡和CPU温度直线飙升,
相对来说,ACER的本本散热做的不错,性价比还是很高的,I5 显卡GT630 4G内存 硬盘500G 3500大洋可以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