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内直角加工图纸如何设计

楼主(2014-01-06):
最近出了几台机器,现场小批量试运行时发现有点问题,主要是导向强度不够。
现在的思路是加个L型的导向块进行导向。被导向块是个直角零件。如果用磨床加工L型零件很难做出直角。
先请教的问题是,
型直角的位置避位如何设计,使用圆弧避位,还是搞个槽避位?
2 哪种设计容易加工,其强度是不是弧度的效果好?

网友:
圆弧的好点

网友A:
你要是直角的就用线切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直角的就用线切割吧

如果用线割就得用中中走丝,或慢走丝,否者快走丝之后还得磨,是我说的这样吗?

网友B:
嘿嘿。。。你精度有多高呀,砂轮这样放也是能磨的吧

网友C:
你如果铣就搞成圆弧吧,如果要直角就线割,两者都是避空,没什么差别,强度应该圆弧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割

这个零件是不是先用快走丝割外形,然后磨,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你精度有多高呀,砂轮这样放也是能磨的吧

关键是加工时直角的R角不好控制。已经到现场的零件是用磨床磨出来的直角。我担心后面加工出来的零件,拿到现场还得处理之前的零件。现场的零件是SKD11的材质。热处理过的。很难改。

网友B:
而且就算真的找不到磨削的厂商,与其在导轨上搞那么长长的一个清角,还不如把你放导轨上那零件倒个角,那么导轨能不能清角又有什么问题呢?说的不对还望指正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果铣就搞成圆弧吧,如果要直角就线割,两者都是避空,没什么差别,强度应该圆弧比较好

铣出来的零件表面可以用来做滑动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就算真的找不到磨削的厂商,与其在导轨上搞那么长长的一个清角,还不如把你放导轨上那零件倒个角,那么 ...

问题在于导轨上的零件在现场。我这个零件做出来直接发到现场。让客户直接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导轨上的零件在现场。我这个零件做出来直接发到现场。让客户直接装一下就可以了。

你现场原来那个放导轨上的零件,看上去并不厚,即便热处理过,也可以用打磨砂轮打磨出一个倒角呀,不需要多大的倒角,只要能避开你导轨上的R角就可以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场原来那个放导轨上的零件,看上去并不厚,即便热处理过,也可以用打磨砂轮打磨出一个倒角呀,不需要 ...

手动那种打磨砂轮,很常见的,一般厂里都有

网友E:
建议看一下设计手册上直角道轨的设计或是燕尾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场原来那个放导轨上的零件,看上去并不厚,即便热处理过,也可以用打磨砂轮打磨出一个倒角呀,不需要 ...

那个零件其实就是一个刀模的一部分,如果客户自己动我们有些担心。

网友F:
单纯的为了避位的话,就是清根呗,找把小点的铣刀45°轻轻的扫过去就可以了,没必要弄这么麻烦

如果担心强度,在L处倒R角,另一件上到45°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看一下设计手册上直角道轨的设计或是燕尾设计

这个我是了解过的。现在就是不太明白加工这块那种好做,那种强度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铣出来的零件表面可以用来做滑动块吗?

可以的,铣的时候,最后光一刀,还是比较光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铣的时候,最后光一刀,还是比较光洁的

谢谢。了解了,请教一下,最后光一刀,粗糙度能到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单纯的为了避位的话,就是清根呗,找把小点的铣刀45°轻轻的扫过去就可以了,没必要弄这么麻烦

如果担心 ...

强度倒没怎么验证过,我们加工这个的时候,用我们的话说叫清根,这个要承载很大的载荷吗?
30  20 车床小溜板不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承载多大的载荷是你的现场情况决定,强度的话你那两种方案能保证,我的办法也没问题,加工简单些。

网友(点评):
件不是很长的话按前面说的用砂轮清根也行啊

网友(点评):
手动砂轮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零件其实就是一个刀模的一部分,如果客户自己动我们有些担心。

那就买现成的啦,省事儿。米思米上面有,如果你嫌贵了,就看看你周围可有什么商家在做FA这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度倒没怎么验证过,我们加工这个的时候,用我们的话说叫清根,这个要承载很大的载荷吗?
30  20 车床小 ...

按照您的说法,可不可以先请根,然后磨面。

网友G:
L型零件磨床加工一般R也不会太大 ,你可以把滑配的另一个件倒个角,或者把L件磨个让位,没必要在换个工艺线割,太麻烦了,滑配的两个零件有可能的话开个油槽,两个件接触面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减小接触面积,减小摩擦阻力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L型零件磨床加工一般R也不会太大 ,你可以把滑配的另一个件倒个角,或者把L件磨个让位,没必要在换个工艺线 ...

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的说法,可不可以先请根,然后磨面。

不行的。必须先清根,你要是想不太明白呢,你可以到车间去看看,平面磨在磨削时,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其实不用搞避位,只要在另外那个零件的边上倒个角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不用考虑清根。给另一个零件倒一下角不是更简简。

网友(2014-02-12):
引用 楼主:
如果用线割就得用中中走丝,或慢走丝,否者快走丝之后还得磨,是我说的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