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轴承相配合的端面不磨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4-01-06):
如图所示,φ10的外圆是配轴承的,如果配合的端面是车出来,没有磨,粗糙度为3.2的样子,对轴承的运行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A:
没有图啊,

网友B:
端面要求的是垂直度,轻载时3.2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啊,

可以了,刚刚忘了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面要求的是垂直度,轻载时3.2可以。

但是如果不磨的话垂直度肯定保证不了的啊。。最大传递40NM的力。。

网友(点评):
应当说垂直度影响不大。

网友:
这图的螺旋线,看着有点奇怪。

网友(点评):
是蜗杆啦

网友:
零件本身质量是一部分,其它还取决于装配,以及负载、转速等工况。

网友(点评):
一般场合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没啥影响

网友C:
看看这段轴承厂技术手册里的说明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这个,会不会就是从设计手册里面的过盈配合那部分里面,关于压损量大致得出来的

网友(点评):
NTN技术资料之轴承配合 7.3.3 最大及最小过盈量

网友:
装轴承的圆柱面粗糙度保证就好,毕竟是主要基准

网友:
干嘛不磨呢?又不费事儿,磨外圆时砂轮靠一下端面不就行了。

网友:
Liaoyao大侠已经指出关键了。
图纸要求0.8的光洁度,现在只有3.2;在轴同样尺寸的情况下,与轴承配合的有效过盈是不一样的。
轻载、转速不高时勉强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段轴承厂技术手册里的说明

大侠请问你给出的这光磨轴和车轴的光洁度是说所增加工过盈量还是?

网友:
我忘了你这轴承是间隙配合,为什么要间隙配合呢?间隙配合保证垂直度就可以了,不需要磨端面,也不需要塞规检查了

网友(点评):
g6,是偏间隙的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什么是偏间隙的过盈配合?过渡么?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笔误了。是偏间隙的过渡配合。谢5275社友。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下我是采用j6或者js6

网友(点评):
当然特殊情况下可采用间隙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