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飞刀加工,做不了多少刀粒就磨损了!

楼主(2014-01-06):
201不锈钢产品,在端面铣一个直径240mm的圆弧,飞刀盘是自己做的,刀盘直径236,装刀后,刀尖露出2mm,刚好是直接240mm,用8个刀片,现在飞刀盘转速在360转,刀片线速在270米这样。用过YG8的和YW2的刀粒,但是做不了几十个产品,刀粒就磨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

加工前

加工后

2个对比

机器

机器

网友:
转速快了些。自制刀盘刀片角度调整要合理。这种刀片一般私人加工坊用,每个角基本都可以重复手工刃磨2次左右

网友:
小弟见识少啊  这个加工还是第一次见啊     主轴功率相当的强劲呀
   好像这个圆弧还是个有坡度的  斜的
     这个不锈钢板能 刨床先倒个角   然后你这个装个单刀飞刀盘(磨个差不多的坡度的刃口)  一刀搞定

网友:
感觉你这东西用磨床更合适,

楼主:
下料是冲床下的。材料搞错了,是304的料,还是退过火的。不是很硬!直径240mm,再加一个30度斜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