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530大修之螺旋

楼主(2014-01-06):
应车间师傅的话,提高其曝光率写的一篇关于大修的宣传稿

LW530大修之螺旋

上海离心机研究所的lw530离心机的修理,年末修理的所有机器年前扫尾,这两台机器的任务就很艰巨,但是最后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顺利完成了。
针对这两台机器技术通知单上面的要求是两边上蒙头,校正前后的跳动小于0.015mm,同时需要修复平面,并对其做光刀处理。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首先蒙头制作方面没有成组制作,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重新根据两台机器的定位止口尺寸配套制作两套工装,时间不允许,同时产品不属于长期生产,成本过高;第二就是需要修复一边平面,且保证其跳动,应该如何在机床上面加工修理呢?
面对这两个问题,我们使用的方法是不需要修理平面的小端直接采用其配套的小端螺旋轴颈,而大端则借用上次修理此产品的工装。不过采用这个办法,经过28号星期天加班的努力,问题却没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因为其长度将近3000mm,大端工装定位不好,导致两边跳动和平面度相差太大,这种办法无法完成修理工作。
星期一刚上班,大家就立刻着手这件事情,最后在李师傅和陈师傅的商量下,决定大端采用芯轴固定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将螺旋大端的空位利用起来,相当于一个长销加一个平面,过定位来保证其定位准确。这个芯轴是采用的直径为100棒料,螺旋大端的空位首先上镗床校正,镗圆保证其与螺旋定位轴颈位同轴,接着按照镗床数据采用小过盈量车芯轴。芯轴车好后,将芯轴敲打到进螺旋大端,上普车,采用一夹一顶,不过芯轴处加上可调蒙头再用顶针顶起,校两边跳动,还是相差达到10丝左右。
这个方法又一次失败了,在李师傅和陈师傅的多方面思考下,才发现原来是这个定位面过小,同时螺旋重量很大,导致芯轴倾斜使两边跳动很大。最后想到了采用螺钉定位芯轴,在空位面上增加几个螺钉定位,那么芯轴就不会发现倾斜的情况了。
采用螺钉定位芯轴的方法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期间大家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最后终于在元旦前顺利地完成了修理任务!
只能说在公司写这种文章,无法附图,很难表示清楚,现在增加附图。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谢谢!

网友:
用于分离还是压缩?

网友:
尼玛,听到离心机
我想到了浓缩、铀了

网友(点评):
不会吧,离心机用途很广的!

网友:
螺旋在里面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