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如何设计弹簧的?

楼主(2014-01-06):
在平时的设计中,常常碰到这种情况,一根拉伸弹簧装上产品上, 现已知要求:
1.弹簧安装上去后的拉力是100N,
2.弹簧安装上去状态下长度为150mm
3. 弹簧外径<20mm。
4.材料选碳素弹簧钢B级。

查过手册,有些计算方法是已知两个拉力(最大拉力,最小拉力)。但以上就这么多条件,不知道各位大虾,平时碰到这种状况是怎么设计的呢?是不是根据经验,再预确定某些参数,然后进行计算,看结果是否符合要求,若不符合再调整预确定的参数。如果,你们是这么算,预确定的参数一般又是选哪些呢?还是大虾们有其他高招,不妨指点下小虾吧。

网友:
很多设计都是根据要求先预估,然后再校核。你都说设计手册上有设计公式了,应用下就行了。有经验的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直接选用,不用算也知道不会出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做出来的东西跟你算出来的是两回事儿

网友A:
弹簧 这也是我的软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簧 这也是我的软肋啊

其实,就是差哪些条件未定,没经验,不懂怎么定

网友(2014-05-21):
一般原始条件要包含:最小和最大拉力,工作行程,弹簧外径,材料 就可以了

网友B(2015-07-10):
@老鹰  没法删除主题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鹰  没法删除主题么

为何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删除

涉及隐私问题,而且我找不到隐藏按钮@老鹰

网友(点评):
那你换个用户名或者再弄个账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