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式铣床改装成数控铣床好用吗

楼主(2014-01-06):
请教炮塔式数控铣床吃刀量能达到多少,精度怎么样?有没有这方面经验,想买一台,主要加工铝材,需钻孔,銑槽,加工余量较大(5-10mm)。

网友:
国内的伺服厂家有控制系统套件卖,3轴伺服系统的价格1万多一点,精度可以达到2丝,加工铝材应该没有问题,吃刀量根据机床的刚性决定;炮塔床的吃刀量有限,20的刀下5-10mm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铝件的切削力不大,应该可以,最好直接去试机

网友:
买就买好一点的,小品牌的强度达不到1 Q3 p; S$ R% @$ T

网友:
大家给推荐几款,我也想卖一台,谢谢了

网友(2014-08-10):
不好用,精度也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