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油钢卷长度测量辊打滑,如何解决

楼主(2014-01-06):
除增加压力外,如何才能有效避免压在涂抹大量油的钢卷上的测量辊打滑呢?

网友:
如果带钢边缘质量好的话,比如是滚剪的断面,测量辊转90度,压在带钢边缘侧面即可

楼主:
如果是薄板呢,只有1mm左右

楼主:
一般是0.5mm到6mm之间的钢板

楼主:
不好弄呢